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新手请教。

楼主(2008-05-18):
有块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回答的很多了,在论坛里 搜索下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不要在加电了。先打ATX电源口的阻值,还有小4PIN,确定短路方向在维修,有什么问题在发上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有短路现象`
貌似电源保护
说说其它的可能原因:
1、晶振坏或接触不良(这种情况较少见,我有一块主板有时要按多次才能开机,都是按下去,风扇转一会然后就自动关机了,连自检的画面都没有看到的。换了晶振及晶振电容就OK了)
2、部分老的主板设计开机针是永久处于低电平才能触发的。BT~~
也就是机箱的开机按钮要总是保持在按下去的状态,如果按钮松了或接触不良,也会造成风扇转一下停转的现象。比如那些老掉牙的主板。我在修工控机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如还有其它请高手补充

网友:
1、首先清一下主板上的灰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原器件。
2、量一下电源口的对地阻值。根据对地阻值查异常的电源PIN,查相应的线路。
重点查一下红5V和橙色12V的对地阻值。在主板上的原件中,最容易损坏的原件为:电源IC,为CPU供电的对管,串口芯片等
3、查一下CMOS跳线的电压是否在2。5V以上,低于2.5V,换电池,查跳线与电池座之间的线路。多为二极管损坏,电池座虚焊的情况具多。
4、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多为南桥的3V SB出现问题的情况具多。南桥的3VSB一般由电源PIN的5V SB经过分压电阻,正电压稳定器分压而来。正电压稳定器损坏的情况居多。另外板载网卡芯片对地短路也是常见的故障之一。我们一般都是先将板载网卡拆掉,然后加电的维修方法比较常用。可以在主板加电而不触发的情况下测PCI的A14角的待机电压来判断南桥的3V SB是否正常。
5.测南桥的32.768是否起振。方法是:测32.768两角是否有压差。一般32.768及协振电容损坏的情况也比较多些。
6。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保证南桥在触发前的复位正常,如不能正常复位,也会引起主板不能加电的情况。多为电源IC送过来的PG信号或电源灰线的PG信号至南桥之间的线路出现问题。
7.开关针上是否有3。3V或5V的电压。没有。查开关针到电源PIN之间的线路。有,查开关针与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
8。参于开机的IO芯片坏。这个现像在我们的主板维修中比较常见。
7。INTEL原装主板不加CPU不能触发。
8。SOTEK的主板不加显卡不能触发。

网友:
太谢谢了。我先查查看,

网友:
是什么样的CPU

网友:
空主板,先插20针的主板电源,小的4PIN电源不插,用螺丝刀短接PW +,PW- ,看电源风扇能否转动。

网友:
CPU旁边的供电常管全拆下来 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