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 诊断卡从D1-D0-13(修复)

楼主(2008-05-18):
华硕P4P8003-X 诊断卡从D1-D0-13后不动,插显卡不亮,查内存供电2.5V,内存系统总线3.3V,内存时钟6个有3个为0V,3个为2.5V,查时钟芯片供电3.3V,加焊过时钟芯片,六个时钟脚对地阻值都一样,AGP PCI  BIOS 时钟均为1.5V,AGP 的VDDQ为1.5V。
另还出一现象:整板复位电压均正常:AGP 3.3V,PCI 5V,IDE 5V,BIOS 3.3V,   复位针5.0V,但短接复位开关时,复位针电压变为0V,以上其它如IDE复位电压5.0V均无跳变。经查复位开关一针与IO83627THF-A相连,是IO坏了吗?指点

网友:
的确是连到IO了,只跑三个码,认为是内存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内存槽有没问题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可能是IO坏了啊
如果你没IO83627THF-A的IO的话,可以用THG的IO来替换啊。。。。

网友:
打下内存和AGP的AD线,判断NB是否正常~

网友:
打内存和AGP的AD线正常,仔细目测北桥附近时发现:靠近北桥附近与CPU主供电相连的贴片电感没有,那就说明北桥缺少一组供电,附近还有一个贴片电感被换成了贴片电容,安装一个、换一个后开机,内存六个时钟都有了,进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