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A主板不加CPU可以启动,上CPU后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08-05-18):
华擎K7VT4A主板不加CPU可以启动,上CPU后风扇一转就停!!
没见过这样的毛病,是哪儿短路造成的啊?有这方面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先确认CPU是好的,然后检查VCORE 供电这块

网友:
怀疑你的CPU有问题啊!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CPU了,而且我把电源IC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不上CPU就可以正常开机,上上CPU后就不行了。

网友:
你看看外频的跳线设对没有?看来是短路哦

网友:
诊断卡提示是什么00吗?

网友:
VCORE  斑竹说的VCORE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懂 解释下行吗   谢谢

网友:
供给CPU 的12V短路,自动保护。

网友:
Vcore电路有问题了,不上CPU时,这个电路没有电压输出,所以看不出来。看看那几个下管和驱动芯片,其中有一个管子坏了,我才接了一块主板也是这种,只有一个管子击穿了,开始以为CPU坏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我也认为是vcore供电电路问题,不上CPU有电压但没有电流或电流很小,上CPU电流加大,导致供电电路问题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