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5-18):
V星845GV不跑码。用强加电法也一样。强加电后南桥发热量很大。请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北桥1.5V供电,可能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
测了。表没反应。我用的是老式机械表!

网友:
修主办用老式机械表····先搞个数字的来,不然很多问题测不直观

网友:
这板子集成显卡,好像没AGP供电管吧

网友:
我也有一款相同的。

网友:
那个管也同时供北桥的。

还有楼主的板子到底是什么现象啊,不通电的话先看看南桥的待机电压到了没,正常否?32K晶振起振没?板上有无MS-5,MS-7之类专用芯片等等楼主都不查查,就上来问,叫我们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
供电问题,好好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有短路,是否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南桥发热量很大,先查待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