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

楼主(2008-05-18):
长城ATX-300P4-PFC电源故障
保险烧了,本来上的5A的 找可个10A的上去,插电,没强行开,
一插电 保险马上烧,整流桥好的,电容没爆,前级管子c3866  13009 13009都正常
请问怎么查,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一插电 保险马上烧 一定是短路啊 认真查找一下吗

网友:
上保险后,量接入的电源线L、N的阻值多少?确定是否后极短路。

网友:
把大电容都换掉试试!以前碰到过电容外观正常。。但老烧保险的电源!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网友(2008-07-01):
不用说,肯定有短路的现象存在

慢慢仔细的查吧

网友:
有个整流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