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华硕A7V8X-X开机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楼主(2008-05-18):
客户说是风扇插座曾短路,然后就开机没显示了。
检查发现,测试卡跑到9F(好像是键盘自检),下意识摸摸I/O,没有温温的感觉,而且还有点鼓包——马上换掉I/O。开机没显示,显卡报警,换PCI卡(S3的2M卡)
好,开机了,可屏幕显示的是BIOS ROM checksum error,要求插入软盘,重写BIOS。问题就是,我用编程器写了三个完好的BIOS芯片,问题依旧。
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正如你所说I/O问题——换上一个坏的了!再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BIOS电路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具体点的思路?

网友:
你换的I/O是同型号的吗??如果是的,BIOS没有刷错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IO,你用软驱刷看能刷进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正如你所说I/O问题——换上一个坏的了!再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checksu 跳线帽是否有跳对,连接的小702三级管坏更换即可,华硕通病。

网友(2008-07-14):
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子,只是偶尔能进去,便不能装系统,提示却文件,更换过内存无效,有时跑A7,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