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主板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主板不过内存我一般都测一下供电,时钟.上下排阻.还不过内存就没法了
内存上的系统总线是不是两个3.3V的 能用频率器测出吗?
打各脚对地阻差多少才是桥坏?
怎么才能分清不过内存是不是BIOS引起的(有些小厂的BIOS不好找到有时也不是BIOS的问题)有什么特点?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子本身损害的···这个也说不定你 ,总线一般测量下电压就可以
内存打和北桥对地阻止不超过3欧···

网友:
内存打和北桥对地阻止不超过3欧···
能不能给说具体点!

网友:
我把问题说仔细些,这个板内存总线时钟只有一个3.3V 我跟线找到一个总线时钟块 它输出的一组时钟电压低,我怀疑它的事,但是没有相同的芯片换,所以问了大家,是不是所有的板时钟总线都是两个3.3V呀?

网友:
两个3.3
一个总线时钟
一个总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