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主板电容要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

楼主(2008-05-18):
求助几个问题,
1)焊主板那种2200uf或者是更大的电容,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比较合适?
2)一般
主板维修
,使用内热式烙铁还是外热式烙铁比较好呢?
3)我有一把30w的内热式的烙铁,但是我发现加热效果一点都不好,焊电容的时候半天都不能完全融化电容脚和PCB板孔里面的焊锡。
4)各位维修师傅用什么东西来清洗烙铁头?我看到有维修人员有那种黑色的海绵一样的东西,加点水,就可以把烙铁清洗的非常干净,并且那个黑色海绵一样的东西不会受热就收缩,也不会融化,请问那是什么东西?
电烙铁

网友:
1.我一般用35W的内热,焊功差的用50W的外热
2.50W外热比较好,但是我是35内热,50W外热和风枪上的恒温三个集合用
3.不建议你用30W内热,但是你那情况是功力不到家的原因
4.那是耐热海棉,电子市场有售,价格便宜

网友:
回2楼大哥,我用我自己的烙铁不行,但是用那些专门搞维修的也是30w的烙铁一下就ok了,所以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外热好,还是内热好?
还有,电容焊出来之后的焊锡清理非常麻烦,PCB孔很难弄,有什么好办法不?
我以前用过吸锡器,加热式的,很好用,但是没用多久就坏了,就没买了,那个东西来清电容脚的的焊锡和孔里面的焊锡非常好。

网友:
建议用50W的外热,30W的有些人行,有些人不行,就算行的也不好用,呵呵
弄孔用通针就行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赛克的电烙电和风枪二合一的维修台来处理的
如果下CPU旁边的电容比较难下的,一般是电烙铁加风枪来处理。方法:先给电容焊点多加点锡,然后电烙铁先加热,然后风枪跟上,就比较好下了
至于清理过孔,我是用打针用的针头,大概是6号吧,不是一次性那种。方法:针头顶在反面,然后可先用电烙铁加热,感觉不行就再加风枪,基本上针头就可捅过来了。
焊上电容后,感觉焊点不漂亮的话,也可电烙铁加风枪,就比较漂亮了。
吸锡器处理焊点比较大的非常方便的。
[
]

网友:
是吸锡枪,和烙铁一样的东西,前面一个小孔,对着电容脚,加热大概几秒钟,然后按下开关,锡焊就会被吸进管子里,但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缺点就是,吸锡枪的嘴是铁做的,很容易被吸进来的焊锡堵住而报废,我已经报废一个了。

网友:
我用内热的15W 和 30W 各一把。
吸锡器是塑料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