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24):
来自: 上海浦东新区 来自 上海浦东新区
没有找到,但是我解决了,花了我2天时间,现在把心得叙述下,交换机插电后无反应,大家可直接量供电板上芯片,其中有个脚必定供电是10V以上,有个脚是输出5V左右,一半情况都是有供电,但没有输出(连修2个都是一样的问题),就不用查了,换供电脚电容,这个电容可不是滤波电容喔,所以是测量不出来的,大家以后换了就知道了,换好以后插电,交换机开始工作了,大功告成,现在使用已经连续超过4天了,非常稳定,这是本人修交换机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