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引导系统是不是0磁道问题?

楼主(2008-05-18):
ST80,一键还原后,跑那个从右到左的条能过,就是进不去系统,光标不停闪烁。手动运行GHOST,提示CODE 0出错。还没有进一步诊断,哪位高手指点下,这大概什么问题,是不是0磁道错误,用MHDD扫能不能解决问题。谢谢解答了。。。。

网友:
MBR重写、主分区激活。

网友:
这个,我新学,你所说的这两个步骤逗不什清楚,有没有资料介绍的,谢谢张先生

网友:
简单的话用PQ去看看
也可以用SPFDISK
几乎所有的分区软件都有激活分区的功能

网友:
问题解决,GHOST不行,正常安装可以。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