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让人极度郁闷,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8-05-18):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启天M3000的主机非常难搞,本来想分区重装系统的就是搞不定,只好用原来的分区装好系统了,极度郁闷中,还请高手能解答一下。
主板是KM400A-M3,BIOS里装的是联想慧盾5。0,但已被改过密码不知道,硬盘是迈拓40G的,硬盘原来有隐藏分区。
1,我是用联想慧盾工具盘按照步骤卸载,不行,一运行里面的ESDEL就卡住不动。
2,用MHDD的NHPA把硬盘的隐藏分区去掉,用DM重新分区,重起分区又被还原了,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怎么分区都正常,但是不管你怎么分,只要你把硬盘挂回到联想这台机子,分区又还原了。
3,最后我把BIOS取下来,读出里面的文件后,用CBROM把联想慧盾那部份文件给删了,再写回到BIOS里,插到主板上不跑了,诊断卡FF。我为了试下是不是改错了BIOS里的文件,我就把原来的BIOS文件读出后不动,用别的好的同一型号的BIOS写回去,插上主板还是FF,但拿原来的BIOS插上去正常跑。我的写码器是没问题的,我后面用那个跑不了的芯片写别的主板BIOS都是正常。这点也是郁闷!!!
4,用别的硬盘挂到联想主机上,联想慧盾不起作用,你想怎么样分就怎么分。
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怎么搞都卸不掉联想慧盾,郁闷啊!!!!!!!!!!!!!!

网友:
你试试我的办法
你去找个F32软件来分区,应该可以的。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联想的机子经常会有这种怪问题,我用F32解决了不少这种问题
用PQ、DM,越弄越麻烦。

网友:
你给客户换一个硬盘,看他答应不,在安到联想的机子上,看能不能装系统

网友:
用低格,,LFORMAT.格了再分区,肯定行

网友:
你用DOS下面有一个解除品牌机保护卡命令,具体的命令现在想不起来啦,不过很管用的,我以前整过一个海尔品牌机,情况跟你这差不多,后来就搞定啦,可以给他移除掉,而后就可以随时心所欲的分区啦

网友:
到底这个隐藏分区怎么去除啊?真的我遇到过一个低格取掉了 可听说有时候这样会弄坏硬盘 大家谁有这样的工具么?

网友:
同意,我也碰到过此类问题,问了联想的服务站说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但是得在别的电脑上低格,我是用的BIOS里面自带的那个低格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我也试了不行的,因为这个联想慧盾是写在BIOS里的,只要是这个硬盘挂在这个主板上,就会还原分区,除非你换个硬盘,联想慧盾就认不到了,它就不会起保护。

6楼的你看下我说的第2条就可以轻松搞定隐藏分区了,我也是搞好了几台别的型号的联想电脑隐藏分区问题,那些还原软件都是在隐藏分区里的很好搞。不过这个慧盾是在BIOS里的确实很难搞啊,最主要是重刷BIOS连跑都不跑,这才是郁闷。

大家回帖都认真看清楚我说的情况,谢了。

网友:
先把还原卡弄下来啊??在网上有很多破解还原卡的软件.都是在DOS中用的.很有用的.可以多下几个刻在光盘上(可以启动的).试一下啊??

网友:
高手们,为什么刷BIOS不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