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路 如何更换板载网卡

楼主(2008-05-18):
  昨天下雨打雷时(之前已全部断电,是从电话线上串入的)把猫,路由器及主板网卡烧了,主板表现为网卡灯常亮,开机后能找到网卡但与猫联不上(板子是磐正的8RDA3G,网卡芯片是RTL8201BL)我用RTL8201CL更换了原网卡RTL8201BL芯片,但是开机能找到网卡,可是与猫联不上,只是网卡灯不亮了,我想问下RTL8201CL与RTL8201BL能互换吗,如果能我还要查哪里?谢谢!

网友:
没有人回一下吗!因为这是菜鸟的问题吗?

网友:
把与网口连接的滤波器换了试下。

网友:
网口是用阻容元件直接连接与8201BL集成电路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卡接口来滤波器之间的线路.断路了.

网友:
最好找相同的网卡芯片换。或找一下PDF资料。脚位定义一样就换。或加一块独立网卡

网友:
这么多功夫换芯片啊~!出钱的话还不如外接个网卡,快省事省时间~!

网友:
不是有功夫换,而是我要把它搞明白,其实这个主板有2个集成网卡,第二个能用。与网口的电路我都测了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