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蓝屏维修思路

楼主(2008-05-18):
1)排除全板供电问题,更换所有变性的电容~
2)排除软件故障!即驱动兼容性问题!
3)排除硬盘坏道问题(mhdd扫),内存显卡兼容性问题(尽量使用兼容性好的内存!比如我就用的金士顿! 不过是用现代的条子刷的~哈哈~比我正品的KINGMAX兼容性还好~郁闷~ )
4)关闭CMOS里声卡,网卡,猫,等等可以关闭的外接组件~保留硬盘哦~ 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把他们都拆掉,这样更安全!
5)如果是使用SATA硬盘,要注意CMOS里设置的SATA接口要镜像到相应的IDE口!不要和自身的IDE设备冲突!(看的懂就看,看不懂没办法~ 自己去CMOS里SATA的选项里慢慢研究吧!)
6)刷新BIOS资料(如果是假技嘉千万别刷真技嘉的BIOS!)
7)打PCI所有AD线阻值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8)打内存所有AD线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网友:
我遇到很多内存不兼容引起的蓝屏,换好一点的内存就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8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多见于内存、电容、和硬盘坏道

网友:
80/100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2009-09-26):
回复 网友A:

高手能不能说说假技嘉和正技嘉的不同好吗,我还没见过假的技嘉是什么样子呢,谢谢啦

网友(2010-01-10):
我有遇到过北桥边上的排阻掉件的,是一个BUS-SEL信件的上拉排阻,一到
滚动条就兰屏。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半多见于内存问题引起的蓝屏较多,一般遇到蓝屏我先换内存

网友:
蓝屏死机最难修了 看到头就痛

网友:
主板上  有电容鼓包  的  换点容  要是没有  先换内存  在换显卡   最后换CPU    一般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呀

网友:
多数是内存、电容、和硬盘坏道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怎么分辨真假技嘉。难道看IO

网友:
cpu座虚焊. 也常引起蓝屏死机的现象.
但其现象是蓝屏或死机之后.就不呢个开机!!

网友:
蓝屏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蓝屏有很多原因

网友:
昨天遇到过内存边的一根信号线断了。补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