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78主板维修实战(已解决。北桥牺牲了)

楼主(2008-05-18):
1、两年前,机子有蓝屏故障,去电脑城换了几个电容(电容是旧的),又用了一段时间。
2、机子不插PIN-4的电源,能开机,插入PIN-4的电源不能开机。
3、强行加电,用手摸1给CPU供电的场管发烫,吹下检测,场管三根引脚都通路。
4、换上一组场管(型号70N 03),上主板诊断卡、478假负载,通电量新换上的一组场管电压正常,还来不及量CPU电压,PIN-4的电源插口处冒烟,关电。感觉北桥很烫,手不敢触摸。
5、晕,主板仍有其他地方短路。
6、明天继续修理,欢迎朋友們指导!

有图怎么发不上来呢?

网友:
晕,拆掉管时量一下vcore对地阻阻,说不定NB也挂了

网友:
"1、两年前,机子有蓝屏故障,去电脑城换了几个电容(电容是旧的),又用了一段时间。"
请问一下,蓝屏与电容有关么?还有换的那个地方的电容?CPU供电的?谢谢

网友:
插上PIN4不能开机..就表明..VCORE这组电路有短路..
楼主还要强行上电..
   看来NB是坏掉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
2楼说得对,我之后量了CPU的内核电压为0.4V,短路故障仍未排除。才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假负载,真忘记了量哦!
回刘志扬朋友:换的CPU附近的几个电容,那时,我一点维修知识都没有,现在准备全部换上新的,试试。
回3、5楼,我想:因为,未插入PIN-4的电源,电脑能开机,说明南桥是好的。北桥坏的可能性大点。不知对否,摸索中。

网友:
场管旁边,还有一个电容,忘记了上。但这与短路无关。

网友:
正在看论坛里的贴子,边看边实战,谢谢论坛的管理,辛苦了。
这里的自学环境太好了撒。
晚上看了中央1台的振灾晚会,感动死了。这一次就募了14亿多元,感谢全国人民对四川的关爱,我老家就是四川的。

网友:
回刘志扬,机子蓝屏,特别是用了1年多的,首先把向CPU供电的电解电容,通通换新,一定要新的,别换旧的。
我前天在淘宝上买的配件清单,告诉大家:
-----------------------------------------------------------------------
      品种                                           数量        单价   合价
-------------------------------------------------------------------------

台湾主板电容 3300UF/16V     50  0.20  10.00

台湾主板电容 1500UF/16V    50  0.18  9.00

70N03 TO-252(252封装小的)   20  1.00  20.00

主板电池             10  0.60  6.00
CR2032

新款478假负载主板维修必备    1  10.00  10.00

金叶王四位主板故障诊断卡    1  25.00  25.00

超低价吸锡线          1  3.00   3.00
--------------------------------------------------------------------------
总计:                         83.00

另加从深圳到海口的快递费15元。隔天到货。
在淘宝上用支付宝购物,又快又安全。东西也便宜。

网友:
70N03 TO-252可代替主板上所有P沟道场管

网友:
请教大家:

GA-8IR2003主板,故障为:现测得CPU内核电压对地阻值为0,吹掉北桥与电源4PIN之间的两大号贴片电容,测两极短路。

大场管如何拆不下来,用风枪两面都吹了很久,还是拿不下来,是不是由于短路把这里给烧粘了。如下图:

845主板cpu座,如何取下?如下图:

谁有GA-8IR2003主板电路图?

网友:
VCORE供电场管下都起球了,大场管是1.5V的供电管. 同时烧二种供电管?把VCORE供电场管全拆了看对地还为0吗?是的话北桥OVER!

网友:
我看是外围电路要拆完,才能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
呵呵,北桥牺牲了。OVER

网友A:
不是你的错,PIN-4边上的场管是给NB供1。5V电的,它烧坏了一般NB就挂了的,这个可量边上电感对地短路来得到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的错,PIN-4边上的场管是给NB供1。5V电的,它烧坏了一般NB就挂了的,这个可量边上电感对地短路来得到确认。

谢谢!这样啊,看来要改进设计啊!应在北桥供电加保险电阻才对啊,我们也可以自己加上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