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遭雷击后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一杂牌显示器,遭雷击后,电源管ST8812FX严重击穿,三极管C2655,C1815.C1015还有27V稳压管,36V稳压管均损坏,保险管爆黑,因ST8812FX找不到同型号,用D1710代换,将损坏的零件全部换新后,一通电,保险管火花一闪,更换后的D1710马上严重击穿,保险管又黑了, (只有D1710击穿,其它零件没有损坏)          到这一步没有思路?????????

请高手分析,到底是ST8812FX不能用D1710代换(ST8812FX击穿,不知道是属于那一类管子,网上都查不到这个管子的规格,现估计是普通电源管)????还是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有短路引起??????还是其它电路有问题???????/给个意见!!

网友:
一般电源管你就用7N60代用吧,
显示器的开关管基本都是场管的,我怀疑你更换的开关管不对的。
另外还建议你最好把电源整个初级部分都仔细查一片的为好

网友:
ST8812FX不知道是属于那一类管子,网上都查不到这个管子的规格,是场管吗还是三极管?

网友:
一般显示器的电源管都用场效应管或厚膜,很少见到用三极管的,D1710是普通的电视机常用电源开关管.应该不好代用吧.你可以用7N60,K2141等常用显示器场效应管代用看看.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分立元件电源电路吧,就算错把场管换成三极管也不至于立马击穿,但开关变压器一般无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