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些焊点死活不溶怎么办?

楼主(2008-05-18):
各位大虾:

                  我在练习焊接.打算把网卡从主板上焊下来(网卡和USB)在一个模块的那种.小的焊点都顺利搞定.可是固定这个模块的那几个大的焊点为什么死活不溶呢?我试过先在上面加锡,加高温度,都没效果.不会是上面不是锡吧??????

                    另外我的吸锡器50元买的,感觉还不如10元的吸力大啊   而且吸锡器还没用几下,那个头已经有点不像样子了.各位有什么高招么?
                    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我主要是用锡炉或风枪

网友:
我用的是塑料风枪,拆这种座子很快的,升温快,吹个几十秒就能下来了,用不着一个脚一个脚溶锡后用锡枪吸,那固定的那几个脚都是接地的,面积很大,功率小一点的烙铁根本焊不下,来不及升温啊.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

我明天改用普通烙铁试试.看来这个恒温烙铁还是有不足啊

网友A:
哎,我的也是,有 块主板,有一个电容的脚孔,用400度风枪吹都不能把锡溶化,主板都快要起泡了,脚孔的锡都不镕化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其实我心里有点怀疑那不是锡.而是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也是,有 块主板,有一个电容的脚孔,用400度风枪吹都不能把锡溶化,主板都快要起泡了,脚孔的锡都不镕化
不知道为什么??

试试去掉风嘴。温度不用调那么高的。关键是加热范围要大。因为那个部份散热太厉害了。又或者先用风枪把板子预热,然后用烙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心里有点怀疑那不是锡.而是铝!!!!!!!!!!!!!!

那是不可能嘀。
焊锡也有高温低温之分,板子上原先采用的焊锡都是低温的。现在据说因为环保的需要,焊锡都搞无铅了,焊接温度比以前的锡高不少。

网友:
烙铁的功率不够 现在无铅板多 要求烙铁温度比较高 要不就搞个好的烙铁 要不就配合风枪一起用 就可以了 我现在用白光的 942 效果很好 快克的936A 就很慢了 936B 就更费劲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感谢各位.后来我用热风炝把风速调到5 温度跳到400.很容易搞定
不过由于技术不熟练.网卡的底座全糊了...................

一口气把板子上的接外设的端口全卸了.全用的热风炝.好多地方糊了.容排怎么变色了呢.变色了也可以用吧

网友:
变色了也可以用,只要不变形就形.

网友:
看来做维修也不容易啊。。。。

网友:
1、你是不是在风扇下作的!
2、你是不是把烙铁头用错了!大锡点用小头你怎么能弄掉!
3、高温烙铁和低温烙铁是不一样的,换高温的烙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