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色(少红色,OSD没有少红色)

楼主(2008-05-18):
是我同学的,很老的牌子,康柏的。
用了10年了,还是那么的清楚!把我的SAMSUNG都比下去了。听说是信号线的问题,一般这种配件哪有卖,多少钱一根,我焊接技术还行
。帮同学的忙,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
显示器

网友:
信号线比较便宜,几十元钱,但要买到一模一样的信号线是个问题,一般都是插主机显卡处的插头断线,换个插头就可以了,还不用拆机,就是焊线麻烦点,十几根线不能焊错脚位.

网友:
大多数是那个VGA头坏了..你去动一下VGA接头部分的线,看看会不会好.(一般情况会好).那你就换个头好了..一般只接1红 2绿 3蓝 13行 14场 接地.
如果动几下还是一样的话.检查一下尾板上有无虚焊..

网友:
补充下,一开始情况是这样的。
红色在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但不久久没了。
到后面,就没有出现红色了。(据我同学口述)

网友:
查一下视放版有无虚焊点

网友:
OSD菜单有红色说明是信号输入有问题!
你说的情况应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多數為數據綫經常折的地方斷和插頭接觸不良,你先排除是不是插頭接觸不良。用細砂紙擦VGA接口的各腳針再加一點油在插頭上。如果不得,你就看看數據綫經常折的地方,如:接顯示器的根部(我發現斷的地方多為此處)用刀片小心划開表皮和屏蔽网找到紅色的信號綫小心用點力就可以拔出斷的地方了。還有,信號綫一般是5元錢一條,最好找到同樣的!

网友:
首先要 确定是虚焊还是线
把头子用手摇下如果没变化
那虚焊可能性很大了
焊了吧行 换3色管理芯片

网友:
我这信号线是一头焊在显示器上,一头带接头的那种。
我想问下,能不能把那种两边都是接头的线,剪短后,一头接电脑来替换。
顺便说下,这里真是高手云集啊,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