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61GX主板跑D2,测没有内存时钟信号没有,是时钟芯片坏吗

楼主(2008-05-18):
前一代码是D1,停在D2处,已排除内存问题,内存供电正常,时钟信号没有,主板架构是那种特别的,就是内存不是由北桥来管理,而是信号直接到CPU,PCI时钟信号正常,PCI-E时钟信号也正常,就是没有内存时钟,时钟芯片是ICS953805CFLF,不好买到,
会是时钟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其它问题呢

网友:
跑D2,一般是南桥和IO方面问题较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和IO方面。。。能说的在明确点吗。。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难道早南桥坏,不可能的呀,南桥坏应该不会引起没有内存时钟呀,其它电路都有时钟信号就内存没有

网友:
这个板已经修好了,是BIOS问题,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