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 到C1就关机 不停重启

楼主(2008-05-18):
直接测几组电压对地阻值 都很正常!上假负载不掉电  输出也正常,到C1就掉 测内存供电正常~
这时有点郁闷了,压南北桥各芯片故障依旧,换其它内存偶尔正常,怀疑NB有空焊,打了遍AD线也正常~
不管了 拿着牙刷上酒精使劲刷,刷完后用纸顺槽子走2遍 再给内存金手指清理下 终于搞定~
此故障应该就是不过内存 搞的有点头大 ~

网友:
"拿着牙刷上酒精使劲刷"是刷内存槽吧,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是个维修菜鸟.不过跑C1或报警时用此方法也刷好了许多机子..

网友:
换槽试试吧!!!
能正常说明多数都是接触引起的。
前提是须有电压、时钟等正常前提。

网友:
精英也有几款845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会自动关机重启

网友:
更换内存,,刷BIOS

网友:
内存的 供电管发热大吗?

网友(2008-12-03):
据本人临床经验,精英的845一般都是晶振虚焊所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焊过晶振,不知是不是25.000这个

网友:
呵呵,可能只是接触的问题.

网友:
提个建议
有一次换个bios芯片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