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对地短路,打阻值为17

楼主(2008-05-18):
3.3vsb对地短路,打阻值为17,另一块一样的板子打阻止有300多(不过这块也是坏的),我从3.3vsb正极开始跑线路,遇到一个元件我就把他干掉,换另块板子上的,一路狂杀,杀了一天,最后杀到网卡芯片了,其中一脚对地阻止也为17,我怀疑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本来想把这个芯片也干掉的,不过是四边的引脚,我拿烙铁没干下来,手里没风枪,无奈啊,谁叫水平低了,过几天买把风枪继续干这个芯片,我是应该把网卡拿掉呢,还是把网卡芯片拿掉了,请高手点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肯定要拿 掉啦...

网友:
^_^ .终于遇到有人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

我也是网卡四边的引脚焊不下来...................(锡死活不溶)

刚在网上发了帖子.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哈哈,我看过个焊四边引脚的视频,他是三边上锡,然后用针顶一个角,熔化三边的锡,把芯片顶起来,最后下另一边....我今天用镊子下一个三脚的mos管,给弄碎了。菜鸟还是弄个风枪玩吧.吹吹就下来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3。3V对地短路。强制触发。用手摸哪个芯片发烫。就先换哪个。网卡芯片换

网友:
干掉网卡如果不OK,那就肯定是南桥了。

网友:
3.3V对地,把网卡把了先,建议不要强制触发,这样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去找个风枪不是很难把,为什么一定要用烙铁哦。
强制开机,看看网卡会不会发烫.

网友:
没工具怎么工作?         还是先把工具搞定

网友:
我这是个人爱好,呵呵,工具不全,这块板子以前触发过,不会是sb挂了吧,上帝保佑.等我把网卡干了后再来汇报

网友:
用热风枪在板子的背面吹,几下就吹掉了。

网友:
淘宝上852D+热风枪和930焊台,全套才210元。
我也是业余的,买了套,用起来真爽哦。

网友:
我真笨   那是买个宝之山的  2样340
淘宝上便宜100多

网友:
3.3对地短路首先怀疑网卡芯片和sb

网友:
宝之山的850价格是170
936是90左右。

3VSB短路,先拆网卡芯片呀。

网友:
我的ECS 845PE-A800和你一样3.3短路,开机时钟烫手,手摸坚持不到三秒。于是拆下网卡芯片、I0 强开故障依旧。上点IO无法触发,丢不边慢慢找配件 。

网友:
先判断U口,有没有短路啊.
如短路还去拆什么IC啊,直接更换南桥了.
拆配件比如说网卡IC来说,太费事了,直接断线.
如果说,把所有配件都排除完,最后判断是南桥坏.
更换南桥,又要再把网卡,IO等IC,搞回去.
这样修一块板要多少时间啊.没有二三个小时搞不好吧.

网友:
维修还是有些技巧的,不能蛮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