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8):
主板内存附近有一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四个脚连在一条线路上,不知什么型号,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呀

网友:
是个MOS管.连在一起的四个脚应该是它的D级.1脚为S级.其它三角为G级
可能是AP4500

网友:
八脚芯有可能是双运算放大器或者四运算放大器  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不是lM358(双运算放大器)或者是lm324(四运算放大器)

网友:
那是一个双场管,是一块什么主板呢

网友:
二楼说的好象不对吧,MOS管4个脚连接在一起的是D级栅级,3个脚连接在一起的应是S级源级,单独的一个应是G级控制级

网友:
MOS管4个脚连接在一起的是D级栅级,3个脚连接在一起的应是S级源级,单独的一个应是G级控制级

十万个V什么 -5 严禁骗分灌水,警告一次

网友:
好像这个在笔记本才有吧

网友:
是不是9173?

网友:
应该是双通道场管 四个通的是D级  另一边 是S1 G1 S2 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