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00 USB 不好使

楼主(2008-05-18):
插适配器usb电压正常,一插usb设备电压逐渐变小,拔掉适配器在插usb电压又正常。修哪啊现在已晕了,求解
惠普

网友:
USB供电芯片或者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供电芯片损坏 楼主需要好好学习啦 跑线路跑到了供电芯片就换一下 或者直接找5V过来

网友:
按上两位说的办.就OK了,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都试过了-------------------

网友:
都试过了,行不行啊,也不说一声,真是不厚道。是好了还是没好,多打两个字不行,不是请教问题那会,打了嫩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不起啊太着急了,我同时也在中华维修论坛也发帖了,那个我写了控制芯片和电容以换过了。看来也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帖,这台机器USB 5v是从8脚芯片直接到USB口的,外接5v也不好使,也是电压一点一点下降。

网友:
惠普500USB不好使已解决
把usb5v脚切段再从系统供电5v来过来就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