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电池能开机但用电源不行~不充电

楼主(2008-05-18):
联想E260电池能开机 但用电源就不行
插电源待机0.04按开机键开机电流上到0.06就不动了 过3秒自动就回到待机0.04~
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后再插上电源 电流表显示电流1点几 但此时用的还是电池电压(放电状态) 拔掉电池马上关机~
现在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这个电源板似乎集成了系统供电和充放电电路,电池口和电源口都在电源板上面)

其实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是我不小心把电源板插反了~当时插电源后电流一下子到了0.5几 感觉不对一看才发现插反了 也没闻到有什么异味~重新插好后就出现上面这个故障了~真的好搓啊~

方维 -1 修本就象做手术啊!!!

网友:
低级错误 严正批评  不过还是尽快弥补吧  查保护隔离电路中的MOS管  既然还能开机 应该不会坏掉大家伙i

网友:
真的 不要说了 越说越没面子~
明天就好好去查查~结果一定及时上报~

网友:
从供电到隔保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