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IO的好坏

楼主(2008-05-18):
我不知道IO的好坏!今天做了一些很笨的事情!我像也许IO好像的真的没坏!?
知道的同胞们!行行好!让我也知道啊?对地打阻值!

网友:
I/O好坏的判断可以先观察芯片表面有没有起泡,开机触摸芯片是不是烫手。也可以打供电脚的对地阻值,应在380欧左右

网友:
I/O好坏的判断大多只能替换才能得出结果的,打供电脚的对地阻值也只是辅助参考而已

网友:
还是替换才行呀

网友:
一般都是替换法

网友:
观察芯片表面有没有起泡,开机触摸芯片是不是烫手。也可以打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接着就是用替换法

网友:
一般烫手 发热 有明显烧痕为坏  眼 手 配合

网友:
一般都是替换,我换I/O的水平不太高 要进步

网友:
我一般先看看是否RSMRST#脚是否有2。5V-3。3V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