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一条用现代芯片256M的内存.用RST测试时,在测到JUMP项时报警.报警结果为全部损坏.也就是一片红色屏幕.这是什么问题啊?
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测试结果.头疼.

网友:
你是什么内存 用的什么扳子测试的啊  有些板子测试是不准确 的 不说清楚 ,无法回答你

网友:
DDR1 256M  8位的.用HY芯片的.用845PE板测试.我平时都是用这个板测的.其它的都不会这样.就这条内存怪.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这样解决的  先摸一下颗粒看看 哪一片热换掉可能就好了 没有发热的就从第一片换 测试全部有问题  原因一般都是前面的颗粒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这样解决的  先摸一下颗粒看看 哪一片热换掉可能就好了 没有发热的就从第一片换 测试全部有问题  原因一般都是前面的颗粒有问题造成的

我明天按你方法试下.答案期待中.

网友:
这种全报错的问题最好先刷下内存的SPD,或者有个内存检测座来检测是最快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