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SIS651,开机过几秒就断电。

楼主(2008-05-18):
联想品牌机主板,精英代工的L4S5MG板子,SIS 651芯片。

故障现象,开机能点亮,没过几秒就断电。有时是报一声长声就立马断电。有时是短一声正常启动后没几秒,主板就一直长鸣(一直响不停)。

换电源、内存条、CPU、甚至显卡不插都没用,换块主板问题就好了。

肯定是这块主板的问题了,想试试修一下,请问该怎么下手。

补充一点,接电源会直接开机,没按电源开关就开机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多为内存报错或者BIOS资料错误,具体可按不过内存来修理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此板北桥虚焊很有可能.

网友:
补充一点,接电源会直接开机,没按电源开关就开机了。

网友:
主板有元件短路。造成自动保护。查一下内存,显卡 CPU供电管。及主控IC。

网友:
你不插个卡看看吗?  看看跑到什么地方断电

网友:
提示两点:
1.如果自动开机,首先检查开机电路,主要检查I/O,因为I/O内部同时也集成了CPU温度控制。
2.如果不是自动上电,除了做上一步外,还要检查CPU供电电容及供电电压是否有波动,检查脚座相应的控制脚有没有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