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5板一相cpu供电电感响

楼主(2008-05-18):
技嘉775板一相cpu供电电感响,系统正常启动几秒钟就掉电了关机了。

网友:
Vcore这里最好全部换掉

网友:
4相供电,pwm是4个小的8脚Y42BA(5009M).MOS管粗测没有短路,能不能通过断开各相电感来判断?我这里元件不好买没有条件大批的换

网友:
要是只是电感响就找相同的电感换上,

网友:
楼上的不要乱讲,

网友:
楼上的不要乱讲,系统正常启动几秒钟就掉电了关机了。显然是电流太大,而且系统工作正常突然关机是atx电源保护了

网友:
查下有没有短路,可在淘宝上购入配件,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