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的黑屏故障

楼主(2008-05-19):
接修一台dell的黑色液晶显示器 故障为 开机不定时黑屏,屏上隐约有显示的图像。
有时候5分钟当机,有时候一天都没事。检测C5707   J908  0.22电容以及虚焊点。
涛声依旧~~~~~~~~~~~~~~~~~~~~~~~~~~~~~~~~~~~~~~~~~~~~
因为不定时 ,所以很头痛。检测TL1451的15脚。黑屏前 渐渐升至0.6V 后黑屏
正常时大约0.2V左右 。将灯线 红 蓝 调换 ,有一个蓝色的灯管调换后 ,故障明显
找一条灯 代在上面 好像故障消失 ,明天再观察一下再说。
哪位大师修过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个人认为LZ的故障现象不是按键问题  灯管的接头或灯管问题比较大  还有可能是高压板出去的线磨破

网友:
问题应在高压区或者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DELL15寸的话,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了 灯管后 点了5小时了  现在正常~~~

网友:
客户还没取 , 到现在为止都正常,用了3天了。
应该好了 ,dell的灯管也太差了,BENQ代工的。

网友:
呵呵  运气不佳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