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学习中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8-05-19):
今天快下班时收修了一个80G移动硬盘。客户说是硬盘摔过后,盘符就打不开了。需要里面的数据。
现在的故障是:硬盘的3个分区可以看到但都不能打开表现为如下图:
盘符打开提示:
盘符属性提示:
我用FinalData v2.0软件进行恢复,后两个盘符都已恢复出数据(也没有进行扫描,恢复时比较快些)如图:

但奇怪的是第一个盘符就必须要进行扫描了,比较漫长。如图:

移动硬盘的类似故障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已遇到好几块了,都已恢复成功(瞎猫碰上个死耗子
我个人认为像这种故障应该是分区上的问题,不知对不?如果把分区给修复了里面的内容也就能看到了,
不知对不?
现在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或软件能修复这种分区错误,能使工作速度更快些。
拜托前辈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雅正。

网友:
用winhexn手工分析能快

网友:
可以使用Winhex来恢复,
也可以分析分区表,之类的参数是否存在着问题

出现这个,一般是分区表的原因造成的..

在操作之前最好是先备份

网友:
谢谢两位前辈的回复。Winhex这个软件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一时半会还搞不懂。
越看越糊涂,云里雾里的。
看来也只有用Winhex软件了,我会努力的!

网友:
也碰到过该问题,看了一下好像一硬盘有两主分区,还有没有设置一主分区为隐藏分区时,就容易发生该情况。

网友:
今天又有新的收获。我正在用其中的一种方法验证。
这是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的觉得不错,也比较全面,适合我学习。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硬盘分区类型变为RAW格式极速处理

       方法一、
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 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方法二、
进“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将其打开,在将“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在将“安全选项”打开,在右面窗口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后的“仅来宾”改为“经典”,退出回到我的电脑,在D盘上点右键找“安全”标签,将其乱码删掉,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
    注:方法一、二都是针对NTFS格式,可惜的我遇到的硬盘刚好是FAT32格式。
     方法三、
1、使用EasyRecovery Pro 6.06,选择数据恢复Advanced Recovery(选用高级选项自定义数据恢复功能);
2、选择已变为RAW格式的盘符,点击下角的高级选项;
3、在文件系统扫描中,文件系统选“NTFS",点高级扫描,选择右下角的“高级选项”,把簇大小和数据起始位置都设为0;
4、点击分区设置,使用MFT方式(这点一定不能错);然后确定;
5、点击下一步,开始扫描文件系统,然后就是等,要的时间比较长,要耐心。完成后就会发现找到了一个NTFS的盘符,再点击找到的盘符,开始扫描;
6、扫描完成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件都已找到,然后点击恢复,选择一个可用的盘来存你恢复的文件就行;
7、最后格式化出问题的盘 把恢复的文件拷回去 OK 一切都完好如初。
     注:第三种方法我试过了数据是可以恢复,但是花的时间很长,而且恢复时没办按原来的文件名恢复,所有文件名都改成file1?file100……,文件名改了就没多大意思了。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恢复数据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或许还真的可以,首先把RAW格式的硬盘用Ghost做成映像文件,然后用Ghost Explorer把数据恢复出来。
     方法四:
本人无意中发现了Norton PartitionMagic 8.0附带的一个工具PTEDIT32.EXE(分区表编辑器),随便试了一下,打开后找到对应的分区的信息,和其他分区信息对比一下,发现有很大不同,这时对照其他分区的信息修改出错的那个分区的信息(各人硬盘分区情况不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参数),可以恢复操作,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损坏数据的,修改完保存好,重新启动后大功告成!
    注:我最先认为的应该是分区表坏了,重建分区表我最想到的就是用Disk Genius(因为我手上刚好没有PTEDIT32.EXE),在菜单的工具栏中选择“重建分区表”,Disk Genius即开始搜索并重建分区。Disk Geniusn将首先搜索0柱面0磁头从2扇区开始的隐含扇区,寻找被病毒挪动过的分区表。接下来搜索每个磁头的第一个扇区。搜索过程可以采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自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都给出提示,由用户选择是否保留。当自动方式重建的分区表不正确时,可以采用交互方式重新搜索。我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重建分区表可是没成功。
     方法五:
先cp ~/.bash_history ~/cmd_history把你打过的命令备份一下,然后在cmd_history里找找你到底用了什么命令。
     方法六:修改盘符的方法,把RAW的盘符改一下,如果是C、D、E、F,F是RAW盘符,就把F改成E,就可以恢复了。
    注:方法五、六 我当然没看到,所以没试过,也不知道是否可以,我还看到DOS下修改卷标可是都不行。
     我想这不是简单的软件问题而引的(从网上看到一些网友反映就算是格式化后也会复发,而且有的是时好时坏),更多应该考虑硬件问题:检察一下跳线是否正确,重新连接数据线或者换数据线,全面检测硬盘,或许是硬盘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这种问题通常在安装系统时发生,或者是双系统,通常在硬盘上有NTFS分区,但也有人所有分区都是FAT32格式,也发生变成RAW格式的情况。造成分区变成RAW格式的原因有很多,或许是操作系统本身的缺陷,或许是FAT32的不完善造成,这种逻辑性故障其实不必非得格式化才能解决,如果试用过以上方法都不行,备份硬盘数据后再考虑格式化吧。

打开cmd,运行如下命令:
   chkdsk X: /F /R(其中X:代表要恢复的盘符),如FAT表或MFT无大问题,磁盘经检测修复后数据完全呈现,如有交错链,检测后可能会生成CHK文件,可用"DIY DataRecovery之CHK文件还原小工具"进行恢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DBR 坏了吧。。。 :victory:

网友:
这种现象常见.方法一和二没用过,三可行,但费时长,第4种方法比较妥当,机子配置好的话,时间不会太长,只能取出数据但也麻烦,相信有更简易的方法,只是还没找到.五和6操作有危险,还需要一定的软件才行,没试过,但比4更费劲,高手肯定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08-07-11):
winhex掌握慢 但是比任何修复软件都好

网友:
这么多高手,看来以后我都没得饭吃啦!~

网友:
linux下用这个软件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