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 845GBV主板 无法触发开机

楼主(2008-05-19):
强行家加电 测试 CPU各项指标通过。

复位灯不亮

本来怀疑是跳线问题  因为没电压 后来查了下论坛的资料 才知道 加点后才有电。。

I/O为 LPC47M172-NR 同型号代换了  还是不能开机。

各位高手支招。

PS:上CPU后也是无法触发开机

开机排阵测试 3.3V正常

网友:
检查开机线路相关连接及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