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此C36稳压管不良,导致了开关电源管击穿)
见图片,图中的稳压管一面标识"C3",另一面标识"6",是不是稳压36V啊?手头暂时没有36V的稳压管,可否用27V+9.1V的稳压管串连起来用啊,

网友:
可以根据色环标来识别,不过我看不清楚上面的颜色。

网友:
有没有相关文章让我参考一下,只听过电容和电阻用色环识别,没有听过稳压管也是这样辨别,

网友:
上面是两环还是三环?我新手课堂帖子里有涉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两环的就直接表示稳压值,色标意义与电阻相同。

网友:
谢谢张老师,此稳压管只有一圈黑色的环,另外就标识了C36,没有其它的字唛和色环,请问可否用27V+9.1V的稳压管串连起来用?急!

网友:
一个黑色环一般是普通二极管,不是稳压管。这个环是正负极标志

网友:
"5。普通贴片二极管,作为对照(12)是稳压二极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二极管的色环数目是不同的。普通的二极管只有一个色环,是负极标志,而(12)有2个色环代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稳压二极管还有3个色环的,同样表示稳压值。"
上文来自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如果只有一环代表普通二极管,但封装图是稳压管,而且从电路可以看出是开关电源的稳压电路,(旁边还有个光藉),没有思路了!

网友:
请教张老师可不可用开关二极管IN4148来代替,我不能乱试,可能会引起开关管再次损坏!

网友:
除非厂家不规范标志,否则应该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
回张老师的

张老师所说的稳压管,是不是只是主板的贴片标识方法(或者其中的一种标识方法),我这里新的DIP稳压管都是只有一圈黑色环,还是我买的都是水货?

网友:
不是是否正品的问题,有些厂家有自己的做法,这个本身就比较麻烦,是多大的稳压管要厂方资料。比如他的C3  6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耐心教导,看来只有找C36的本身意义是指什么了?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在ATX电源PCB标的是ZD,二极管是标着:
C1

哪位修ATX电源的师傅能说说稳压值是多少?有没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
哎.我以前在工厂的时候.自己厂都会要求元件生产厂家按找自己厂的要求来丝印型号的.其实它并不是元件的型号.它是元件的代号.我们在厂做维修时.也要看原件图才知道它是什么鬼东东来的.就好像一个12M的二脚晶振.它上面印的是.B06
  我们做维修的没资料的情况下也只能分析它的跑线.和它所起到的功能.凭经验来确定它是什么了.

网友:
你应该找一下电路图,或测绘一下相关的电路,就可以看出是什么管子,如果是文雅管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从电路上猜测一下稳压管的电压。也就是说,电源中稳压管所处的位置大致上可以猜测出稳压管的电压值。例如开关管G极的多为18V。如果此稳压管用在误差电压取样放大电路,则可以从取样电阻中计算得出。

网友:
可以用5.1V到6.2V的稳压管试一下,不会烧开关管的,试的时候不要通电太久,只要能测到电压就可以了。再根据输出电压的大小判断稳压值的大小。
因为我在电子厂工作,有大把的元件可以试验,我是用三色环稳压管代换的玻封管。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稳压管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换(如IN4148),如无合适电压值的.可用两只稳压二极管串连使用.如两只8V相串就是一只16V的稳压管.

网友:
36V的稳压管,在电源里不多见呀

网友:
有些位置的稳压管可以取消不用的

网友(2008-12-02):
C36V是指36V的稳压管,你两个二极管从外观上看也应该是玻璃封装的稳压二极管. 一般不能用两个电压之和等于它的二极管来替代,因为二极管正向是有电压降的,一般为0.5V左右,在电路设计,特别是电路的中的电压比较低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点的,所以要是你以两个二极管去替代原来的一个的话,正向压降会太大,会影响电路的性能的.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在ATX电源PCB标的是ZD,二极管是标着:
C16是指16V的稳压管.,其中C的意义是误差范围为上下2%,除了标C外,还有标A,标B的,标A表示的误差为上下10%,而B则表示上下5%,在电路中一般二极管只会标D,而稳压二极管则会标为ZD,其中Z是zener的缩写,因为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Zenner击穿状态的,所以又叫齐纳二极管.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C36是稳压管。
可下面方法试试
用一可调稳压电源(最大输出电压应大于36V)串一电阻接上待测管子(极性不要搞错,稳压管方式),将万用表调于DC档,表笔接待测管两端,调整可调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从小开始,观察万用表读数,当电压值不随着可调电源的调整变化时,再向大调整一点,万用表读数不再变化,此时的万用表电压读数应该是待测管的稳压值。

网友:
其实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可能是你们的读法不对。你们读成C36,其实应读成6C3,表示标称值为6.3V,同理5C1表示5.1V。这个方法好像是松下或者日立的表示方法。

网友:
是不是6.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