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时候开开有时候开不开,另外老死机。

楼主(2008-05-19):
故障是这样的,一块顶星865主板,有的时候开不开机器,有的时候可以,我 都郁闷死了,侧了一下电源的电压发现绿色只有3.82.不知道是否与这有关,但是有的时候老死机,请高手分析一下。电源绿色正常电压范围。
不开机

网友:
楼主先换个电源试试看,还这样不了,还有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电压正常,是不自检还是就不通电?不通电检查电源盒及起动电路,自检而不启动系统另当别论
[
]

网友:
绿色原叫绿5V,只是个信号,标准约为3。5到5V,只要此电压被拉低,则电源开启。为主板提供供电。

网友:
偶尔能开,说明可能跟复位电路有关系,请查复位电路

网友:
那我可要花大钱了,

网友:
LZ
不能开机的时候主板是怎么状态?
不上电?不跑代码?
请将故障现象说清楚吧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就是主板没有任何的反应,风扇转了一会都不转了。然后再开机的时候又可以的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得了,我觉得电源很有问题,但是我就很纳闷,玩的时候老死机。

网友:
电源换个...估计是里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感觉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后来是那个杂牌的电源不行了..里面的大电解电源都流液了...

网友:
我也有个845GL 主板 换了电源也不行,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不上电,重新拔起、插上ATX电源就能开机,但运行30-60分钟 ,死机。
请高手提供维修思路及解决办法!!

网友:
最新测得ATX(20) 12V对地阻值没有。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死机是不是跟散热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