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不能起动的另类原因

楼主(2008-05-19):
系统瘫痪了就不能进入桌面,重做就行了。但是也有其他原因导致的:
1 不能装声卡驱动 一装就进不了系统,集成声卡,从BIOS中屏蔽了就好了,怀疑声卡芯片问题。
2 USB接口不能接设备,一接上就不能进系统,USB端口有问题,导致带负载能力极差。
3硬盘电源接口松动,导致无法进入系统,或者进入后莫名其妙的死机。
4 南桥芯片接触不好,时有不能进系统,不能认出硬盘,吹焊可以。

希望大家跟帖,发表自己的经验。

网友:
在用GHOST安装时也有可能声卡驱动不对造成蓝屏的现象。

网友:
有时候14.318不正常会导致进系统前 无反应

网友:
不能进系统不要老在主板上找问题,先解决内存,电源其它问题在找主板问题吧~!多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还不行就关了所有集成东西,加内存电压什么的,不然就修板了~!

网友(2010-01-23):
还有显卡驱动不对蓝屏进不去系统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