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闪电9520显卡有信号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8-05-19):
ONDA  闪电9520显卡有信号无显示求助,能看到显示器的指示灯变为绿色,但是屏幕上无任何显示,请问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bios,另外个别显存有问题也会造成。

网友:
BIOS我已经试过了,不行,显存我手上没有,就没有试,请问有信号,没有显示,除了BIOS  显存,还有没有其它是坏的

网友:
听说有个亮控电阻吧~不过我没有找到~不知在哪~

网友(2008-06-18):
我的显卡情况也如此,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