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做一系统就断电

楼主(2008-05-19):
现有一台方正品牌机,配置是主板是915gv-MS,cpu是P4 2.66,内存为256M,硬盘是迈拓80G,故障为一做系统就断电(包括GHOST和全新安装),换了电源和硬盘,内存,故障依旧。(开机进入BIOS,没有出现断电现象,但是一做系统还是断电),由于在外面没有工具,没发测主板,所以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请问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按你说的,是不是考最小化装系统,还有一点把光驱换下试试,因为你进BIOS的时候是用不到光驱的,系统的时候光驱在工作,是不是光驱内部有问题导致的。

楼下的请看清楚,我是叫楼主换光驱,不是叫楼主拿下 光驱

网友:
不是吧,楼上的,人家是装系统,会不用光驱呀,安装楼主的意思,装系统才会断电,其他不会,这样你装系统的时候从工具箱里边恢复,查看是否可以,还有,你可以拿一个有系统的硬盘装,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说明,确实和你的光驱或者光盘有关了,如果不正常,,主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病毒警告没有关掉呀?

网友:
郁闷。重做系统就断电。CPU散热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2楼说的光驱我也换了,故障依旧,BIOS里面的病毒警告也是关着的,CPU散热没有问题,电源也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大可能是板的桥有问题啊.....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下BIOS~

网友:
看看板上有什么地方发热严重啵。。。

网友:
这个现象前几个月遇到过  具体怎么解决还真的忘记了^_^  不过你可以把硬盘拆下 在其它电脑上 GH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就关机 然后把硬盘装回看看  估计应该会正常的

网友:
11楼的正解..以前以碰到过..不知怎么解决,,有一天突然发现装系统要重起2次.每次装时发现都是做同样的事..看来可分3阶段..所以想到挂盘了..还真的可以呀..让我兴奋了几天..(本人是刚来的菜鸟.. )

网友:
多谢11楼,原来可以这样装系统.

网友:
基本上我装系统无论是GHOST或是正常安装装不上的话,我都把盘拿到别的机上挂着GHOST一下就OK!
我遇到过的有三种,一.电源负载能力下降(估计是电源里的电容鼓包),在装系统时光驱开始工作,负载加大,导致电源保护断电(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吧!)    二.CPU散热问题,风扇接着转,可是风量不够!导致CPU温度过高,主板温度保护导致断电...    三,北桥的温度过高!                     本人新手,理解得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本人遇到过CPU问题,就是不能做XP,但是能做WIN2000.换CPU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笔记本,是突然不能做GHOST的XP系统(以前可以的),换过光盘,全都不行,一装,中途就死机,但纯净版的又可以装上,装2000的系统也没问题.

网友:
我想也是电源功率不足所致,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