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9):
上假负载 测得cpu供电有,复位信号也有,但总时钟没有,
换时钟芯片《950223AF》不管用,测时钟旁边一些贴片电容和电阻 有的有3.1V有的有2V
找不到2个成对的电感,只有一个FB 测的电压也很低,请给个思路查 谢谢

网友:
你先看看AGP,PCI上没有有时钟,有的话,只是CPU座上没有就看CPU座虚焊没有,压下北桥,看出不出来.

网友:
不可能,没有时钟怎么会有复位呢,你测错了吧.

网友:
对怀疑CPU座虚,按着CPU座有的时候能跑到C1  但是大部分都是按着CPU座BIOS灯长亮,RST灯一闪一闪的,按别的没什么情况

网友(2009-07-23):
回复 网友A:

AGP和PCI的时钟是怎么看的???/

网友:
看看cpu座有没断针

网友:
可能你测错了地方哦,应该是先有时钟到南桥,南桥再发出复位的,仔细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