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ID5的数据恢复,急!

楼主(2008-05-19):
刚接到1个由8块500G串口硬盘组成的RAID5 的UNIX服务器,本来是1块硬盘出错,客户想把它换掉,结果误将一块好硬盘给换掉了,开机一试,系统出错,然后再将换下来的好硬盘放回去也不行了,客户特别着急,这样大的系统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请各位高手能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或建议,谢谢!
数据恢复

网友:
http://bbs.intohard.com/thread-38595-1-2.html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这几块盘多大容量呀?可以恢复的,QQ:381316041
[
]

网友(2008-07-11):
五块硬盘重新做raid5,但是千万别初始化(Lsi的注意不要初始化,adaptec raid卡选择quick init模式),然后拔掉后掉线的盘,用四块盘启动,90%可以。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这么急现在还没消息吗?

网友:
我们一般小电脑公司接触不到这些的,就是接到盘也干不了,还是要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我干得了 呵呵

网友:
楼上的狠人啊!仰视中
一看阵列就发蒙,唉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