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当当响

楼主(2008-05-19):
盘为Quantum fireball lct10

启动或使用中当当响。 mhdd扫越扫坏道越多。当当响后全部为"!"电机随之停转。

bios中可找到。

另有一块80IBM盘使用一个多小时一热就不认了。也是坏道越扫越多.

请教怎么修

网友:
都是寿终正寝了,看来楼主也只有掏银子换新的了。。。。

网友:
直接换板试一下, lct10的板子通用,与容量无关。

网友:
Quantum的盘肯定是板的问题,楼主还是先换下板再说吧

网友:
谢谢张老和大圣.

是个10 G的盘。拿来时扫过,无任何坏道,用了半天没任何问题。后来可能震了下就成这样了。本来是要装免卡3000的。。。。。。开始怀疑接触不良,想把板弄下来,螺丝拧不下来,烙铁加热也下不来。手头又没这种板,只好以后试试了。

网友:
把驱动芯片换掉就行了.

网友:
老大,驱动芯片好烫呀。那个80G的也很烫。烫死了。

网友:
lct10正常工作芯片不烫的。

网友:
很烫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QT盘最常坏驱动IC了

QT盘最常坏驱动IC了,我换驱动IC百试百灵.

IBM那个应该也是板的问题,IBM的板出问题的地方是寻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