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K8V1000显卡不过

楼主(2008-05-19):
故障现象:插显卡走代码25
不插显卡走代码26
用PCI的显卡可以点亮
AGP槽的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
这种故障如何维修
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按北桥显卡就可以过了。
LZ自己试试。。

网友:
楼这样的问题有两种情况,
一:AGP巢可能接触不到,
二:北桥有虑焊,这个办法可用打AD线阻值 的办法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