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二三分钟后三分之一黑屏

楼主(2008-05-19):
开机后画面正常 二三分钟后右手边三分之一大小的屏幕开始抖动,然后黑屏,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询问问题,要说得清楚一些
自己机器的配置,显示器的品牌型号等详细信息要说清楚
和显示有关的故障,又特别要说明显卡的情况,
自己做过什么样的检修,显示器内部的基本配置等等,能说得越清楚别人就越能判断故障。

网友:
型号我过几天回家再详细说明,与显卡无关,外接十二V电源,驱动板有人动过,更换过电容。高压条为四灯小口。接任何主机都是上述情况,绝对是显示器的问题。我准备过几天买了高压条后再试试,我就怕是LCD漏电。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