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500识别不了80G硬盘

楼主(2008-05-19):
我刚买了一个80G的三星硬盘开不了机·~~~只是停留在开机画面那里~~换了西数的也不行·~~~855主板没理由不支持80G硬盘啊·~~~

网友:
网上有说明,你可以搜一下,好象是先将硬盘分为两个区。。。

网友:
你确认这个故障是由新购置的硬盘引起的吗?
还是你的主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让它作从盘,不要在cmos中设置,系统会自动认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分两个区~~~不行哦~~~是怎么分的~~~可以详细点吗~~~在线等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的·~~我有两个硬盘都不行·~~主板的话我的40G是可以识别~~BIOS也刷成04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它作从盘,不要在cmos中设置,系统会自动认出的。

它过不了BIOS那里~~~

网友:
郁闷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