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MX440SE显卡求助

楼主(2008-05-19):
2002年购的翔升MX440SE显卡,无维修记录,近来加机能自检,识别正确,可进入WINXP系统后BIOS、内存等项无法识别,硬件前有个叹号,说无法启动,能800X600显示16色,上不了1024X768。请教是什么原因?

另求其BISO,希望能通过刷新BIOS方法解决,谢谢。邮箱:galjf@163.com

网友:
诚心请教:为何加机自检正常,进入系统后能识别为MX440SE但无法启用,上不了高分辨率?   是晶振问题吗?

网友:
请高手解答,谢谢

在显卡属性上查看资源如下
冲突设备列表:
输入/输出范围 03B0 - 03BB 使用者:
  Intel(R) 82865G/PE/P/GV/82848P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 2571
输入/输出范围 03C0 - 03DF 使用者:
  Intel(R) 82865G/PE/P/GV/82848P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 2571
内存范围 000A0000 - 000BFFFF 使用者:
  Intel(R) 82865G/PE/P/GV/82848P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 2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