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KT600-C1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9):
我的主板,有时候开不了机,按开机键电源的风扇有转,CPU风扇不转(这个时候显示器也点不亮,没有任何的报警声音),我动了一下主板ATX的20芯插头又可以了,我试过在开机的时候摇动一下这个插头,电脑就重启了,我看过在主板的那头公连接器好象没有脱焊,请问高手是不是我电脑电源的ATX连接器坏了?

网友:
动了就好,不动就不行,这么简单的故障先排除再说(注意看下ATX的接座有无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只有这个故障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开电脑,按下电源按键,显示器不亮,我拆开机箱,摇动一下ATX的连接器就好了,这个时候要是不去动它就可以直开机一直用了,要是在开机的时候去摇这个连接器电脑就会重启,我看了主板好象没有脱焊,是不是就是电源ATX插座的问题?

网友:
回复硕泰克SL-KT600-C1主板问题

有时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但维修要先从简单到难,先要把ATX插座虚的 毛病修好再说
AT插座虚的毛病有时是主板有时是电源i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连接器的问题,我把里面的针给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源连接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