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能出仓的维修

楼主(2008-05-19):
我想各位在平时也经常遇到光驱不能出仓的问题吧,我这里有个好方法非常灵。

不过先要把你的光驱弄出来才行,就用回型针通出来,就能看到里面有一条皮带,这时你只须用我们平时用得很多的松香水了, 把松香水滴点到皮带上就行了,然后通电OK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没试过 不过应该也是增加皮带的摩擦力的道理吧
一定试试

网友:
哦这样  知道了 去试试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好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可以用缝纫机油和松香和99%纯酒精1:1:1混合,再涂到皮带上,干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贴子怎么没有几个人顶呢

网友:
你的这个方法以前用过, 不解决根本问题 , 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换一根新的皮带,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用自行车内胎就行。 还有光驱不吐盘不一定都是皮带的毛病!

网友:
楼主说的办法还真没有用过,到时有机会一定要试下,感谢!

网友:
我的光驱坏了,是用橡皮筋代替皮带,或者避孕套上那个橡皮筋。

网友:
受用了,下次找个UU

网友(2009-12-27):
无论橡皮筋松不松都不需要换橡皮筋。只要你能解决摩擦力的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