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过的液晶屏

楼主(2008-05-19):
  摔过后就成这样了  ,  大家帮忙看看那的问题!

网友:
只有报废了,或将就用了.这是液晶面板损坏了.

网友:
只能换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

网友:
基板都破了,只有换屏了。

网友:
报废,否则换屏的费用太高,用户接受不了。

网友:
屏坏了!

给他点钱回收了吧!
换屏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屏坏了,真可惜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19宽屏的  也是屏坏了  问厂家屏要多少钱 嘿嘿 和一个新的显示器一样的价哟

网友:
便宜点收回来,修主板还是有用的。修主板对显示器要求不高。能亮就行

网友:
不是基本碎了。是已经碎了。只能更换了。

网友:
留着测板用了还将就~呵呵

网友:
屏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