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灯管

楼主(2008-05-19):
请问下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容易吗,都有那些注意事项。听说拆开如果不小心容易把屏弄坏。到底有这回事情没。。。。。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虽然我没有换过 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液晶换灯管是细活,心细别急,慢慢来。第一次换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只要你认真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 。应该可以换好的

网友:
主要是拆机的时候要仔细检查周围的卡子,在拆灯管的时候尤其要小心,不要蛮用力,一定要稳。

网友:
细心一点,不会有事的,我已帮别人换过两台了

网友:
我最近刚换过,在换之前到本论坛看了各位高手换灯管的帖子,总而言之就是胆大心细,拆的时候要小心,装的时候要小心,不能硬来就可以了!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
屏坏那是有可能的!只要稳重点应该没问题!!楼主你成功了没?

网友:
屏坏的机率是有的。尤其是新手。小心点啊

网友:
那要看屏的结构了,有些屏换灯管,不用拆屏,灯管抽出来就行,但有些是必须把屏拆开才可以换的,拆装的时候注意别大副度的动屏与屏板的连接线。稍不注意修完了就会出亮线。

网友:
再找双手套带上,不要留下“作案”指纹。

网友:
胆大心细~慢慢来
通常把要换灯管的灯箱取下来,在慢慢换

网友:
我换过两块屏了,第一块出了一条亮线,祝你成功

网友:
我第一次换的时候被我压碎了一块屏,换好灯管复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卡扣,不要硬扣上否则屏会碎的,还有就是注意灰尘不要落在后面的反光版上了,否则看起来会像有坏点的感觉,

网友:
也要特别注意上面的软线板哦,折得太多会断线的,再者尽量找灰尘少的地方。

网友:
第一次换的时候流汗很多,后来就好了,习惯成自然了的,

网友:
换普通液晶还算容易,就是本本的管子要特别小心了,弄不好就报废了屏

网友(2008-09-28):
我感觉本本的屏好换,液晶显示器的屏咋就那么麻烦,需要把整个屏全部都拆开才可以更换,晕了

网友:
只要你胆够大心够细就一定能成功,其实换灯管没有太大难度,我换灯管全是边琢磨边拆,换上的。祝你成功

网友:
我经常换灯管的,两年前不小心把一块19宽屏给压破了,现在很注意安装过程的,熟能胜巧吗

网友:
我第一次换的时候,洗了个桑拿,还断了几根管,后来也就越来越会了

网友:
最好别去搞灯管.很容易出问题的,亮线之类的.

网友:
换灯管那就是要胆大心细,呵呵

网友:
灯管主件可以抽出来的好换,撤屏的麻烦些,小心点会没事的!

网友(2008-12-26):
还要防止漏光,有个金属槽和灯管一起拆出,如果直接把金属槽硬掀开,再把灯光拽出来,会使金属槽变形,造成漏光。

网友:
很简单啦 擦的时候小心点就OK

网友:
是得小心再小心,不要硬来,出亮线,暗线是经常的事,

网友:
有价值,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