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寸(Gateway)FPD1830液晶,一半正常一半花屏

楼主(2008-05-19):
各位师傅好。一台Gateway牌子FPD1830液晶显示器。显示图象是一半正常一半花屏。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屏坏了

网友:
修不了了。扔吧

网友:
一般是电路板到液晶屏连接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如果你有设备换线的话 是有希望的

网友:
屏坏是肯定的了,但修复的可能性不太大,目前屏电路元件,资料与工具都不好办,不是超缺就是超贵,如果大家这方面有更好的路径与消息,互相知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