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易拓80G硬盘的特殊现象

楼主(2008-05-19):
今有一易拓80G硬盘故障现象为:bios中能检到,dos下扫描无坏道,也能用pq或dm分区,格式化。但进入xp系统看不到盘符,在磁盘管理中也看不到。若用安全模式启动机器则能看到,也能拷贝东西。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我认为操作系统驱动的问题了。有遇到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低格,试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硬盘针角的问题 多检查下 针角和电路板的焊接处 看看硬盘电路板上有什么小电容电阻之类的小零件掉没有,我有个金9 80G 分区后重起后又回来了就是掉了2个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硬盘针角的问题 多检查下 针角和电路板的焊接处 看看硬盘电路板上有什么小电容电阻之类的小零件掉没有,我有个金9 80G 分区后重起后又回来了就是掉了2个小元件

还记得金九是掉那两个小元件会出现这种现像吗?
找一块板把元件的ID发上来.

很多朋友都遇到分区,低格都不去不了原盘上的数据问题.
希望对修这种故障有所帮助

网友:
那直接换一个通版本型号的板子来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在DOS下分区,格式化,低格均无问题。

网友(2008-07-19):
硬盘分区表问题。不能引导系统。
今天维修一电脑,提示boot  c:\window\

硬盘未知,bios显示好长一串英文,不是希捷、西部数据、迈拓、易拓。

刚查了一下是ExcelStor Technology,易拓。

用winpe引导后,ghost。还是以上提示!winpe检查2个盘符:c盘为14G,d盘忘了。

用diskgen引导后,修复mbr,重建分区表。还是不能引导。又进diskgen,删除所有分区,从新建立主分区,15G,扩展分区2个。dos下识别cde,为C盘15G。又ghost,还是不能引导,用安装版正常安装,可以复制文件,但重启后提示disk error

进winpe,发现还是和原来一样。2个盘符,c盘14G,d盘。

愤怒了。dm低格,运行到10%出错停止。用dm修复mbr。

打电话问朋友,说是不是有坏道哦,隐藏一部分。好,diskgen隐藏10G,还是不能引导安装系统。
硬盘好像是被锁住了,用diskgen怎么操作,在winpe里还是显示原来那样。

bios里有分区保护的那个打开了。但是我再重启后分区保护又关闭了。双敏c61s,好像双敏没有昂达和梅捷的硬盘保护技术:网络管家婆和网易通。

用diskgen ,pq, 硬盘分区表医生,诺顿磁盘医生,fdisk, 换着弄。最后弄得dos下找不到硬盘的盘符了。好像有两个分区表一样,winpe里2个盘符,dos下没有盘符。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不行的话就低格硬盘看看!!!

网友:
dm低格,运行到10%出错停止

网友:
双敏的主板自带的还原卡

网友:
是SATA还是PATA的呀,是SATA的话查查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