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消隐电路怎么找,逆程电容怎么找?

楼主(2008-05-19):
显示器消隐电路怎么找,逆程电容怎么找?显示器消隐电路怎么找,逆程电容怎么找?

网友:

一般可从G1极开始找。

网友:
逆程電容從行管C极所接的2000V~1600V的電容。只能說是大体是這樣。

网友:
从基础开始找。
认识 零件、电路图 开始。

楼主连元件都不认识,就敢动手修,太厉害了。不知是哪里的实验品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