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0S 无图像故障 求教

楼主(2008-05-19):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高压包打火了 .换好包以后.在包的边上 有2个
二极管
坏了. 1个是400V上的.1个是40V上去H/V ADJ 的
换好管子开机 没图像 菜单也打不开,尾板电压都正常.谁知道该怎么修???
打不开

网友:
S3P863A 22脚 即 H/V ADJ 脚 电压 是0.4V 不知道 这个电压对不对 .S3P863A 有没有坏?

网友:
可能打火把集成块烧坏了,检测或代换

网友:
可问题是现在 开关机都正常,信号输入 屏幕有明暗反映,也不象MCU 有问题啊